[求助] DC scan pattern ATE测试失效分析

楼主(2024-05-11):
芯片流片回来后scan测试,通过shmoo内核电压VDD,shmoo图如下:
芯片只有在一定的电压窗口(1.037V~1.132V)下才能测试pass,
可是做后仿真时电压范围为0.99V~1.21V,并且没有setup hold时序违例,
请教论坛中的各位大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现象,该怎么定位根本原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fail point有没有什么规律、集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il point有没有什么规律、集中性

他在常温常压下可以pass,老化之后窗口变小了,用diagnose分析有些芯片fail point是一个寄存器的D端捕获的值不对,有些芯片的suspects就有好几百个。

网友B:
不知道这个问题解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问题解了没?

大佬,还没解呢,请赐教

网友B:
你这个shmoo的纵轴是频率吗?如果不是可以尝试做个电压和频率的shmoo,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shmoo的纵轴是频率吗?如果不是可以尝试做个电压和频率的shmoo,看看结果 ...

谢谢回复,和频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