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开环相位曲线仿真曲线翘起来求助

楼主(2024-05-11):
在仿真二级运动开环相位曲线时,发现相位曲线超过75MHz后,曲线翘起来,同样的幅度曲线也翘起来。请教下大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这一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第二级共源级放大器的电流降低吗?第二级电流降低,共源级的管子的gm值减小,相位裕度也会 ...

应该是第一级,比如五管运放左边的二极管接法的地方会出现一个高频极点,但是一般分析都会忽略,但是流过大电流而且你的vdsat不是很大,应该是W/L大,面积大会引入较大的寄生电容,降低极点频率(当然那个管子的gm也是大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其实不用关注后面那些奇怪的曲线,那玩意发生之前幅频曲线已经达到了0dB,你运放的设计指标需要那么大的带宽吗?

网友B:
把偏置的那个10u改大一点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C:
增益上升 相位上升是左半平面零点

网友A:
各个管子的电流太大,导致管子面积大,进而会引入更大的寄生电容。使原本的不去考虑的高频零极点变小,你可以把电流降下来,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偏置的那个10u改大一点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益上升 相位上升是左半平面零点

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管子的电流太大,导致管子面积大,进而会引入更大的寄生电容。使原本的不去考虑的高频零极点变小,你可 ...

你好,你说的是第二级共源级放大器的电流降低吗?第二级电流降低,共源级的管子的gm值减小,相位裕度也会减小,且还是会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第一级,比如五管运放左边的二极管接法的地方会出现一个高频极点,但是一般分析都会忽略,但是流过 ...

带宽尽量大,问题已解决了,减少GBW来换取相位裕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宽尽量大,问题已解决了,减少GBW来换取相位裕度。

我记得 带宽最终会反映到你的输入对管跨导以及米勒电容Cc上,如果确实需要很大的带宽,可以把输入对管压倒亚阈值区,这样的话gm相对较大,保证不要让输入对管处于线性区就可以了。其实增大第二级电流,可以增大第二级管子的跨导,相当于把次极点往右移,这样也可以增大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 带宽最终会反映到你的输入对管跨导以及米勒电容Cc上,如果确实需要很大的带宽,可以把输入对管压 ...

好嘞,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