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4-05-11):
(图片)

网友:
要加3t_device.cdl,有的不是这个名字,你找找PDK里

网友:
SMIC40ll工艺跑LVS老是出现这个 https://bbs.eetop.cn/thread-955636-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在input,schematic 的netlist后面添加empty_subckt.sp

网友:
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中include file中需要填一个类似于CDL_include_file.cir的文件路径

网友:
看看你的source.adcc

网友:
和LVS rule 相同的路径下,有一个 empty_subckt.sp 文件,打开这个文件,看看里面定义的器件有没有你报错的那些器件,有的话,直接在cdl 里面include 这个文件进去跑LVS,没有的话,就按照文件里面的格式,把这些报错的器件加进去,然后再带上这个文件跑LVS

网友:
看起来很像是因为没有添加空的subckt导致的,这个空的文件一般在fab lvs rule存放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