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您高速VCO的输出buffer一般使用什么结构啊

楼主(2024-05-11):
就是我们实验室想要设计一款输出频率在4GHz左右的PLL,但是后仿真发现VCO幅度被限制的非常厉害,直接失真了,分析是VCO后的分频器的输入电容过大,VCO驱动不了,请问各位前辈一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电阻 电容加反相器  一般都是这个结构哇   你随便找个学位论文 都是这个结构的

网友:
或者说自偏置的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 电容加反相器  一般都是这个结构哇   你随便找个学位论文 都是这个结构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