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简单噪声模型中 常说的 相位噪声与电感和Q值有关的理论依据

楼主(2024-05-11):
常常在论文中看到  提高感值和谐振腔空载Q值可以降低相位噪声  这种说法真的是对的吗   理论依据可能是这个模型  LC tank  R 与-R 抵消  传输函数只考虑 L与C的阻抗

在JSSC中给出了相位噪声的表达式  如图  表达式  的Q值与电感有关  可是真的与电感有关吗  这个公式是个中间变量的公式 没有得到本质公式  拉扎维教授将 Q和w0代入后得到了这个公式 观察知道  相位噪声与电容有关    感觉这个简单模型告诉我们  确保频率不变时  电容越大 电感越小相位噪声越低
有没有VCO的大佬指导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当然这个模型由于太简单了  考虑的太理想没什么用  只能起到方向的指导作用

网友A:
电感有热噪声,Q值越大,电感的寄生电阻越小,热噪声越小,相位噪声就越好阿。这和相同频率下C越大,噪声越好一个道理。当然以上结论均建立在振幅基本达到电源电压限制的情况下,不然主要是振幅越大、噪声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热噪声,Q值越大,电感的寄生电阻越小,热噪声越小,相位噪声就越好阿。这和相同频率下C越大,噪声越 ...

好嘞好嘞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2024-06-12):
感觉这个简单模型告诉我们  确保频率不变时  电容越大 电感越小相位噪声越低-------电容电感是并联的,电容大了,在自谐振频率之下变相认为L变大

网友B:
看似电容越大越好,但实际上电感小会导致并联电阻小,这样为了起振,需要的负阻就小,那管子就会贡献更多噪声。另外由于管子变大,对应的电流源更大或者加载效应就会更严重,进一步恶化噪声。而VCO噪声系数一般可以看出来管子的噪声会比tank的噪声贡献大一点。所以一般来说电感尽可能大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电容越大越好,但实际上电感小会导致并联电阻小,这样为了起振,需要的负阻就小,那管子就会贡献更多噪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后面有时间我会再重新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