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5-11):
看到这样一个电路,如图所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二级运放中,为什么第二级的电流比第一级的电流小几倍,并且当管子都正常工作时没有正常功能(做比较器),二图为瞬态仿真波形。

补充:将输出后接的mos电容删去,可实现功能(比较器),但是小弟不太能理解为何这个电容能影响功能的实现,望解答。

网友:
时钟频率太快,电容充电达不到翻转电压就开始放电了

网友:
管子比例有问题吧,p管的驱动力比n管小大约3倍,那p管可以给大一点,n管给小一点,电流越大瞬态响应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