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跑mismatch为什么只有一条线

楼主(2024-05-11):
请问我这个蒙特卡洛只跑失配的话为什么曲线没差别,我看那个.lib文件里有mismach模型啊

楼主:
仿真结果在下面

网友A:
建議檢查一下模擬的元件用device model是否為pch_mc,nch_mc之類的,而不是pch,nch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檢查一下模擬的元件用device model是否為pch_mc,nch_mc之類的,而不是pch,nch之類的。 ...

device model在哪看呀,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ice model在哪看呀,求指点

看你工艺库里的器件是不是有单独的蒙特卡洛器件,后缀是mc或者mac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