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电路算是振荡电路吗?

楼主(2024-05-11):
这个电路能用于振荡电路吗?但是输出接的是相反的。好像首要功能是比较器?如果要用于振荡器的话是不是需要将左侧五管放大器的vin输入和vhigh对调一下?

网友:
谐波振荡器可以用啊

网友:
相位大于180°就行

网友:
我孤陋寡闻,第一次见这种振荡器,有大佬解释下怎么工作嘛,vh和vl是高低两个参考电平?vin在这两个电压之间充放电?一边vin触发上翻的时候另一边触发下拉?

网友:
这不是RC振荡器的钳位比较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