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如何屏蔽错误

楼主(2024-05-11):
我知道可以用waive,但是有时候他又不waive了

网友A:
屏蔽了干嘛,你眼睛过滤就行,万一到顶层你没注意那不是完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了干嘛,你眼睛过滤就行,万一到顶层你没注意那不是完犊子

有道理。非常感谢!

网友:
drc界面rule->edit把不想跑的项,×掉就好了

网友B:
DRC--Rules--点击Check selection recipe:后面的edit--exclude--勾选checks with density
这样可以屏蔽密度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C--Rules--点击Check selection recipe:后面的edit--exclude--勾选checks with density
这样可以屏蔽密度 ...

学习了

网友:
GROUP DENSITY PD_M? PD_GT

网友C:
DRC 文件里面添加
GROUP DENSITY PD_M? PD_GT
DRC UNSELECT CHECK DENSITY

第一行定义一个group,第二行屏蔽这个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C 文件里面添加
GROUP DENSITY PD_M? PD_GT
DRC UNSELECT CHECK DENSITY

我经常看到有人发这种脚本的东西,不过我还不会用哈哈。谢谢大哥

网友:
一次waive之后,到下一次跑之间,如果动了和waive相关的计算层,就会再次跳出来,尽管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