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DRC检查会检查到子模块里面去啊

楼主(2024-05-11):
如图。我的分频器里面用到了DFF,在对分频器进行DRC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报错是在DFF里面的,这是啥情况

网友A:
首先要确保DFF 是没有DRC错的,DFF没有错的话,确保calibre 是在分频器这一层打开,然后outputs 把Report results from pseudocells in 选上,后面选Top cell,DRC错误就不会跳到底层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保DFF 是没有DRC错的,DFF没有错的话,确保calibre 是在分频器这一层打开,然后outputs 把Report r ...

我的所谓DFF只是一个模块而已,没有通过DRC,只是便于我在高层调用。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检查到子模块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保DFF 是没有DRC错的,DFF没有错的话,确保calibre 是在分频器这一层打开,然后outputs 把Report r ...

我错了大哥,确实画错了

网友:
drc是检查全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