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师们,请教一下版图过LVS时incorrect instances和unmatched object的问题

楼主(2024-05-11):
显示的是差分对管子incorrect instances,下面圈的管子unmatched object。小老弟刚开始画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原因了,连线都没错

网友A:
pn掺杂有没有合并呀,合并一下试试,你先跑一下drc,有可能是因为drc的问题导致mos认不出来

网友B:
连线错了。电路和版图能多截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掺杂有没有合并呀,合并一下试试,你先跑一下drc,有可能是因为drc的问题导致mos认不出来 ...

DRC只剩下密度问题了,跑一遍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线错了。电路和版图能多截一些吗?

网友(2025-03-31):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