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写完pex的rule之后如何做qa?

楼主(2024-05-11):
抽出来的网表如何确定抽的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抽的是准的?

网友A:
和测试数据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测试数据做对比

那就是需要画testkey,测silicon数据?如果差别很大是不是再找rule写的问题还是gdr给的数据的问题?

网友(2025-09-24):
楼主,你好。请问您现在有找到合适的QA PEX技术文件的方法吗?可以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