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出现warning-[SDFCOM_NL] Negative Limit Not Allowed

楼主(2024-05-11):
各位大佬好呀,目前VCS后仿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我在编译命令中加了vcs +define+NTC+RECREM,如图1所示,

但是还是会报warning-[SDFCOM_NL] Negative Limit Not Allowed,如图2所示:

请各位大佬指教啊

网友A:
需要工艺库仿真模型,里面搜索$recrem看前后有没有ifdef,NTC/RECREM这两个宏一般是T家工艺会叫这名字,你这个看起来不是t的工艺,需要实际去看.v模型里面怎么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需要工艺库仿真模型,里面搜索$recrem看前后有没有ifdef,NTC/RECREM这两个宏一般是T家工艺会叫这名字,你这 ...

如果搜不到,那说明这个工艺库v不支持recrem(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考虑让后端同事不要用recrem而是用removal和recovery代替了

楼主(2024-06-12):
引用 网友A:
如果搜不到,那说明这个工艺库v不支持recrem(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考虑让后端同事不要用recrem而是 ...

您说的对,需要工艺库和sdf文件中都有recrem,才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