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析一下这buffer

楼主(2024-05-11):
请问为什么这个缓冲电路输出结果会是这样?

我知道大概是电阻过大而影响的
但我不知道具体因果关系,有没有哥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电路如下,我大概的想法是下面电阻过大,导致上面的管子的电流要很小,因此上面的管子可能会到亚阈值区域?

网友:
亚阈值区一样可以钳住电压,周期这么固定看着像是振荡

网友A:
这明显是自激振荡了啊!
你现在反馈接的有可能错误,如果根据你现在的接法反馈端应该接到OP的INP端才是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自激振荡了啊!
你现在反馈接的有可能错误,如果根据你现在的接法反馈端应该接到OP的INP端才是负反 ...

确实是这样,楼主这接法根本就不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自激振荡了啊!
你现在反馈接的有可能错误,如果根据你现在的接法反馈端应该接到OP的INP端才是负反 ...

谢谢前辈的回答,这是别人的接法,已经把端口内部的+-端互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自激振荡了啊!
你现在反馈接的有可能错误,如果根据你现在的接法反馈端应该接到OP的INP端才是负反 ...

前辈,这个OP的正负级是反的,我之前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才发现OP的正负级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楼主这接法根本就不是负反馈

前辈,这个OP的正负级是反的,我之前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才发现OP的正负级是反的

网友:
電阻過大造成極零點ˋ會再高頻有問題,需要用AC 觀察相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