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XL自动布局布线

楼主(2024-05-11):
有没有大神会GXL自动布局布线,模拟电路中有一小块数字,想通过自动布局布线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中小数字模块自动布局布线(VCP&VSR) (qq.com)

这还是得手动调整,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
别想了,目前没有很好不改的软件,competent也需要手动调,而且步骤太麻烦了,小的直接自己就画了

网友:
这种已经算减少工作量了,PD也是需要多次调整才能fix版图的,没有一次能搞定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