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BootStrap如何提高线性度

楼主(2024-05-11):
最近在学习bootstrap,线性度最高只能到65db,想提升到75db以上,请问如何提高呢?使用的是smic130的工艺

楼主:
这是仿真的参数设置

网友A:
加大电容呗

网友B:
速度快了,线性度就是不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容呗

之前试了下,加了几p但线性度几乎没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快了,线性度就是不好上去

啊,请问50M的采样频率也算快了嘛,还是说对于smic130这个工艺而言算是快了?

网友:
瞬态看一下呗,Vgs和Vbs是不是变化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请问50M的采样频率也算快了嘛,还是说对于smic130这个工艺而言算是快了?
...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你可以试试速度下来,其他不改,会不会不一样

还有就是幅度改一下,看看有什么区别
我只能提供一个有可能的出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你可以试试速度下来,其他不改,会不会不一样

还有就是幅度改一下,看看有什么区别 ...

还有就是,看一下你的testbench,你的负载电容设置的多少

网友:
body电位接VDD和GND试试?

网友:
从结果上看是偶次失真,单端结构造成的,换成差分应该有不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