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cascode二级运放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4-05-11):
这个是本人最近设计的一个cascode全差分,Cc等于CL,我已经把第二级的跨导设置成了第一级跨导的四倍,按道理通过调零电阻就能抵消极点。但是相位裕度只有30.

这些是一些尺寸的设置

这些是dc工作点。
求大佬指导哇

网友:
嗯,我觉得有两个地方要考虑一下。因为我看你管子的尺寸都挺大的:第二级PMOS的Cgg,会降低你的p2;另外,Fold Cascode输入对管的漏极节点的寄生,可能主导了你的次主极点。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如果以TSMC.18为例这几个寄生都是至少几百fF的。
另外你CMFB的共模环路增益有点大,感觉共模环路的稳定性也要考虑一下。
我也是初学者,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