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与发射机级联SoC测试的疑问

楼主(2024-05-12):
     最近在测试一颗SoC芯片,PLL与发射机集成在一起,为发射机提供时钟,有疑问的一点主要是改变PLL的参考时钟频率可以明显影响到发射机的EVM水准,其中SoC中有工作在50MHz的数字模块,而仅当参考时钟频率由50M倍频至100M时,EVM就可以减小10%,也并不符合PLL相噪计算对于EVM的贡献。50M参考时钟时的IPN为-30,100M参考时钟的IPN为-36。想请教一下各位一般是有哪些可能性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

网友A(2024-08-28):
参考时钟是不是PLL的参考时钟,倍频后PLL的IPN改善了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时钟是不是PLL的参考时钟,倍频后PLL的IPN改善了吧应该是。

是pll的参考时钟,但是根据计算来看的话,当参考时钟的频率从50M仅到100M,不至于pll的IPN降低6dB就可以改善发射机10%的EVM,考虑的更多的应该是环路的等效分频器(sspll架构)或者与收发机相连接的信号链的路径上可能在过大分频比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非线性的问题,加大了I/Q的失配,因为后期可以通过DPD来将EVM校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ll的参考时钟,但是根据计算来看的话,当参考时钟的频率从50M仅到100M,不至于pll的IPN降低6dB就可以 ...

这个芯片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网友B:
pulling effect吧

如果你是lcvco,先怀疑tx对vco的pulling吧,最常见的,比如你tx对vco的牵引(所以产品基本上vco都要用八字形电感),你参考时钟修改相当于修改了pll的环路参数,vco的噪声传函也发生了改变,pulling效果自然也改变了;
如果你是ring vco,那确实更容易怀疑到电源地上对vco的pulling,数字电路和模拟的isolation怎么样,电源地怎么供的,都在细节里,跟上面本质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lling effect吧

如果你是lcvco,先怀疑tx对vco的pulling吧,最常见的,比如你tx对vco的牵引(所以产品 ...

pulling这边的话可以肯定vco的xfmr与pa的xfmr是一个近似于0的弱耦合,中间的距离和隔离都其实远远超过正常的规范,电源则是TX和SX单独LDO供电,地在PCB测试板上才连接到一起的

网友A:
能不能这样验证,50M的时候,分整数和小数对比,整数的IPN肯定比小数的IPN要好对吧,这样在整数的条件下的EVM和小数条件下的EVM分别是多少,然后再倍频后看优化的这个IPN是不是和整数和小数的相差的IPN成什么关系,EVM记得除了和PLL相关,还和IRR以及PA的线性度有关,会不会倍频后这边也有改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这样验证,50M的时候,分整数和小数对比,整数的IPN肯定比小数的IPN要好对吧,这样在整数的条件下 ...

还有的话,倍频后参考spur变化怎么样,spur应该也有对EVM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这样验证,50M的时候,分整数和小数对比,整数的IPN肯定比小数的IPN要好对吧,这样在整数的条件下 ...

目前的话还是不太好debug,pll部分仅有整数分频还未集成小数分频,所以ref贡献的仅有整数spur。

1、按理来说,仅仅改变参考时钟的频率,pll给到TX那边的信号频率是不变的,理想的情况下,发射机那边本身对于EVM的贡献应该是不变的,这也是为什么更多考虑I/Q失配的原因。
2、改变参考时钟频率本身的话,我记得50M和100M的spur差距并不是很大,基本维持在-55dBc的一个水准,根据计算的话也不会直接恶化10%个EVM,不过感谢你的回答,这也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spur出现的频偏处对于整个收发系统的影响,后续可以考虑根据这个论点来进行完成的收发系统建模观察该因素对于EVM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pulling这边的话可以肯定vco的xfmr与pa的xfmr是一个近似于0的弱耦合,中间的距离和隔离都其实远远超过正 ...

近似于0的弱耦合,你怎么评估的。你所谓的“正常规范"是多少?

我猜你是bonding wire吧,bonding wire与vco的耦合评估过吗?

你的tx发射频率和vco频率有整数倍数关系吗?还是非整数的倍数?
电源、地走线和bondwire是怎么走的?通过substrate也可能pull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的话还是不太好debug,pll部分仅有整数分频还未集成小数分频,所以ref贡献的仅有整数spur。

1、按理 ...

(1)从你提到的参考spur -55dBc来看,这个值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大,一般都能做到-65dBc以下,这个是否侧面反应隔离不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似于0的弱耦合,你怎么评估的。你所谓的“正常规范"是多少?

我猜你是bonding wire吧,bonding wire与 ...

1、片上vco的xfmr与pa的xfmr有间隔mm级别的距离,同时采用井字形decap完成中间路径的填充隔离,并通过em仿真得到这两个xfmr的耦合系数仅存在着u级别的耦合。

2、bondwire与vco的耦合这点确实尚未评估,还请教评估的方法,是要在em仿真中加入一个近似实际长度的bondwire来考虑么?
3、tx频率和vco频率存在一个4倍频的关系。
4、电源和地线分别采用顶2层金属完成井字形的电源网格连接到电源pad,bondwire则是直接从chip上的pad打到pcb的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从你提到的参考spur -55dBc来看,这个值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大,一般都能做到-65dBc以下,这个是否侧面 ...

这个问题的话,考虑的是sspll的bfsk效应,其实和早期版本对比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优化,虽然通过测试结果来看,该spur在50MHz和100MHz时变化不大,并且根据理论计算对于EVM的影响很小,但是测试结果却表明两者的EVM的相差10%,如果说spur抑制不足够的话采用100MHz ref时不应该会表现出一个好的EVM。目前的话也没有完整的对于发射机来进行系统建模,确实不是太好定位问题,另外也是受到2楼的启发,50MHz时的ref会不会与DBB信号发生串扰,毕竟该DBB频率同为5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话,考虑的是sspll的bfsk效应,其实和早期版本对比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优化,虽然通过测试结果来看 ...

是采用的SSPLL架构啊,那应该够了,我以为是CPP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话,考虑的是sspll的bfsk效应,其实和早期版本对比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优化,虽然通过测试结果来看 ...

想请教为啥用sspll相比于CPPLL有什么优势,更容易实现低相位噪声吗?SSPLL接触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片上vco的xfmr与pa的xfmr有间隔mm级别的距离,同时采用井字形decap完成中间路径的填充隔离,并通过em ...

你的pll带宽可以调整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看带宽改大or改小这个会变差,是否可以判断来自于哪个部分,因为不同模块到输出的NTF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为啥用sspll相比于CPPLL有什么优势,更容易实现低相位噪声吗?SSPLL接触比较少
...

主要优势是sspll可以实现更低的带内噪声,也没有分频器恶化相噪,同时其环路带宽可以更大,但是sspll的动态捕获范围很小,这也是需要一个fll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ll带宽可以调整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看带宽改大or改小这个会变差,是否可以判断来自于哪个部分,因 ...

好的,多谢了,目前的话环路带宽尚未做可调的设计模块,后续再分析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