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运放接地报错,求解答!

楼主(2024-05-12):
这是电路

封装后上电

供电网络,GND节点都接地

报错信息如下: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C analysi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RROR (SPECTRE-11006):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I0.M0:int_d' and `E1:p').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The values for those nodes that did not converge on the last Newton iteration are given below.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onvergence criteria were not satisfied is also given.
            Failed test: | Value | > RelTol*Ref + AbsTol

Top 10 Residue too large Convergence failure:
    V(VDD)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1.55901 A | > 7.79503 mA + 100 fA
    V(I0.M5:int_s)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766.003 mA | > 3.83002 mA + 100 fA
    V(I0.M3:int_s)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766.003 mA | > 3.83002 mA + 100 fA
    V(I0.M5:int_d)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12 mA | > 60 uA + 100 fA
    V(I0.M3:int_d)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12 mA | > 60 uA + 100 fA
    V(VCM)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1.2 mA | > 6 uA + 100 fA
    V(VB1)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1.2 mA | > 6 uA + 100 fA
    V(VB0) = 0 V
        residue too large: | 600 uA | > 3 uA + 100 fA
    I(E1:p) = 0 A
        residue too large: | -1.2 V | > 6 mV + 100 nV

若GND节点不接地,

最后结果不会报错,但是管子都不能正常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图1的报错该怎么解决?新人跟着教程做,老是出问题。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
电流太大了,在ade中设置annotations, 把显示器件参数的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