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相位噪声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2024-05-12):
求助分频器相位噪声仿真得到的曲线为什么是正值,使用的是2/3分频级联,但是加入门电路拓展了分频

所以电路中最低频率不是我输出的频率。输入3G,我需要的是50M信号。pss仿真beat frequency是16.67M 谐波数目是10.选择shooting模式。
pnoise仿真设置和结果:

想问一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仿真设置 你可以想想扫描频率究竟是绝对频率  还是以50M为中心的频偏

网友A:
低频下可能TSPC效果不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设置 你可以想想扫描频率究竟是绝对频率  还是以50M为中心的频偏

谢谢,我发现是绝对频率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下可能TSPC效果不好喔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效果不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效果不好呀

TSPC 在低频下 转换速度不够快的话  可能会有逻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PC 在低频下 转换速度不够快的话  可能会有逻辑错误

哦哦,谢谢,那如果想减少这种可能性的话应该怎么改呢,把低频的部分换成逻辑门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那如果想减少这种可能性的话应该怎么改呢,把低频的部分换成逻辑门电路吗
...

嗯嗯 低频的DFF或者LATCH用普通CMOS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低频的DFF或者LATCH用普通CMOS就可以啦

好的,谢谢!!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想问下一般VCO差分输出怎么接到分频器单端输入的呢,需不需要用balun,我现在是在VCO两个输出后面接的buffer,然后选择了一路输入到分频器,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想问下一般VCO差分输出怎么接到分频器单端输入的呢,需不需要用balun ...

单端可以的  或者你用差分的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可以的  或者你用差分的分频器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