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Stamping conflict错误是啥呀

楼主(2024-05-12):
问问各位大哥们,如图所示,一直没看懂这个报错是啥意思。最后一行写道使用xx命令来查看更多细节,这里的命令要在哪里输入啊。

网友:
有浮空的via,或者guardring。sconnect用于检查寄生的pn结是否被反偏,避免短路。

网友:
直接加到你 lvs rule file 里 ,
或者在图形界面 LVS Option - Report - LVS Report Option  把S勾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