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7 Layout 纠错

楼主(2024-05-13):
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错误应该怎么改呢?
我改了Layout里面连线的net的名字,但是错误还没有消失。
另外里面还有一些衬底未连接错误,但是我检查衬底已经连了。

网友A:
很明显你的连线不正确,你改net名字管什么用呢,这个只是用来看的

楼主:
可是我就是检查了连线,然后发现连线没问题,才觉得是net的命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就是检查了连线,然后发现连线没问题,才觉得是net的命名问题。

erc  pathchek 错误是啥

网友C:
虽然报连线的问题 但有时候器件的问题也是报连线错 检查连线没问题 可以看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c  pathchek 错误是啥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想着先把上面的改完再看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报连线的问题 但有时候器件的问题也是报连线错 检查连线没问题 可以看看器件 ...

确实是器件的问题,好多都有问题,已经在改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的连线不正确,你改net名字管什么用呢,这个只是用来看的

是器件的问题然后导致的连线错误,谢谢你提供的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器件的问题然后导致的连线错误,谢谢你提供的解决办法

请问一下你这个器件的问题出在哪,我也是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这个器件的问题出在哪,我也是这个错误

就是器件的端子上面显示的标签有问题,把器件重新导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