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低功耗蓝牙LNA-优化

楼主(2024-05-13):
2.4G低功耗蓝牙LNA-优化问题:
采用cascode+电流复用结构,单端输入单端输出,输出端口(50 ohm) VDD=1.2 V 功耗<1 mA 目前940uA
目前问题:
1.S21优化不到24dB (不牺牲S11下)
2.S11优化的不够好 目前在蓝牙频段范围内刚好够指标(-10dB TYPE:-12dB)
3.目前最大问题! Kf因子<1了 求助大佬在这个电路中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目前指标

目前指标

网友:
我理解是Kf跟S11,S21,S12,S22计算出来,你分别看下各个S参数,看是否可以分别优化下以上各个参数,增加Kf值。同时看下B1f, Kf>1, B1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