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欠采样/亚采样锁相环的BFSK效应

楼主(2024-05-13):
SSPLL中,由于采样的时候,VCO负载电容的变化对输出频率带来二进制调制,需要采用dummy采样开关。
小白想问一下,如果VCO的输出通过一个buffer后,再对buffer进行采样,是不是就可以降低BFSK效应了?但是在论文中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描述,还是说采用buffer对于BFSK效应没有改善呢?

网友A:
隔离buffer是可以改善BFSK效应的,可是需要牺牲功耗,之前一些论文中也提到过,但是为了取巧有些没有计算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buffer是可以改善BFSK效应的,可是需要牺牲功耗,之前一些论文中也提到过,但是为了取巧有些没有计算功 ...

谢谢大佬,那么buffer的引入,应该会对PLL的相噪带来一定的影响吧,但是几乎没有看到论文把这个影响在最后拟合到环路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那么buffer的引入,应该会对PLL的相噪带来一定的影响吧,但是几乎没有看到论文把这个影响在最 ...

我觉得这个buffer引入的相噪应该比较小,目前低Jitter的SSPLL相噪主要都是取决于REF-BUFFER的相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