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自动删除DECAP这类含有静态功耗没有连接关系的器件

楼主(2024-05-13):
PTPX 读取网表后工具自动删除DECAP这类含有静态功耗没有连接关系的器件,导致静态功耗没有计算,在一些低功耗芯片中,对于静态功耗要求高的芯片,应该是需要decap这类器件的静态功耗值,

请问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PTPX的问题?

网友A:
吃def应该就不会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def应该就不会掉了。

PTPX 吃def这个命令好像没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PX 吃def这个命令好像没有呀?

仔细阅读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UG。

我查看了PT UG和PTPX UG 都没有读def的描述和命令,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 好奇怪

楼主:
自我解答 PT option  link_keep_unconnected_cells true 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08):
引用 楼主:
自我解答 PT option  link_keep_unconnected_cells true 就可以了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