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工艺角的问题

楼主(2024-05-13):
请问在corner仿真时,三极管和mos电容没有相应的mc工艺角,可以用tt代替吗?但是仿真报错,请问应该如何进行Monte carlo仿真呢,还是说直接把三极管和mos电容的model忽略掉,直接仿真

网友A:
用tt肯定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t肯定不行吧

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些没有mc后缀的corner,应该怎么仿真啊?还是说这样的蒙卡仿真方法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