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走线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4-05-13):
这种走线怎么画,有快捷的方法画出来吗?

网友:
递进复制,切割,merge,再把merge后的图形复制一个翻转过来调整下space就成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认真的

网友:
做方块mossic直接拉

网友A:
写了个脚本专门画这种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脚本专门画这种线

可以把脚本分享一下吗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脚本专门画这种线

大佬,求个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脚本专门画这种线

大佬,求个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脚本专门画这种线

求求求

网友B:
选中矩形的shape,设置快捷键hiSetBindKey("Layout" "<Key>1" "RectChopToLadder(5 1)"),使用快捷键1或者在CIW输入RectChopToLadder(5 1)就能将矩形转换成两个阶梯
,阶梯的高度和宽度自己调节

;Divide the rectangle into two ladders
;stepW:The width of the ladder
;stepH:The height of the ladder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RectChopToLadder(5 1)")
procedure(RectChopToLadder(stepW stepH)
let((shapes shapeH shapeW steps MinLadderWidth firstPoint chopPoints P1 P2 lastPoint)
shapes=geGetSelectedset()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nil&&shape~>objType=="rect" then
        shapeH=yCoord(cadr(shape->bBox))-yCoord(car(shape~>bBox))
        shapeW=xCoord(cadr(shape->bBox))-xCoord(car(shape~>bBox))
        steps=round2((shapeW-stepW)/(stepW+stepH))+1
        MinLadderWidth=(shapeH-stepH*(steps-1))/2
        firstPoint=list(xCoord(car(shape~>bBox)) yCoord(car(shape~>bBox))+MinLadderWidth)
        chopPoints=nil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 firstPoint)
        for(n 1 steps-1
                P1=list(xCoord(firstPoint)+stepw yCoord(firstPoint))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P1)
                P2=list(xCoord(firstPoint)+stepW+stepH yCoord(firstPoint)+stepH)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 P2) firstPoint=P2
                );end for
        lastPoint=list(xCoord(cadr(shape~>bBox)) yCoord(P2))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lastPoint)
        );end if
        leChopShape(shape choppoints nil nil 10)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中矩形的shape,设置快捷键hiSetBindKey("Layout" "1" "RectChopToLadder(5 1)"),使用快捷键1或者在CIW ...

这个校对一下里面的一些错误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校对一下里面的一些错误还是可以用的。

有错误自己debug一下,这个手敲的没测试过,原版文件转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错误自己debug一下,这个手敲的没测试过,原版文件转不出来的

居然是手敲的。请受我一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脚本专门画这种线

大佬请问615版本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615版本能用吗

似乎有error

网友D:
请问您的是什么版本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是什么版本的呢

617,应该是脚本有bu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矩形的shape,设置快捷键hiSetBindKey("Layout" "1" "RectChopToLadder(5 1)"),使用快捷键1或者在CIW ...

哥,你是我的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脚本专门画这种线

哥哥求脚本

网友:
创建这个线的脚本需求多嘛,想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矩形的shape,设置快捷键hiSetBindKey("Layout" "1" "RectChopToLadder(5 1)"),使用快捷键1或者在CIW ...

更新一下,修复不在格点的问题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RectChopToLadder(10 5)")
procedure(RectChopToLadder(stepW stepH)
let((shapes shapeH shapeW steps MinLadderWidth firstPoint chopPoints P1 P2 lastPoint)
shapes=geGetSelectedSet()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nil&&shape~>objType=="rect" then
        shapeH=yCoord(cadr(shape~>bBox))-yCoord(car(shape~>bBox))
        shapeW=xCoord(cadr(shape~>bBox))-xCoord(car(shape~>bBox))
        steps=round2((shapeW-stepW)/(stepW+stepH))+1
        mfgGrid=techGetMfgGridResolution(techGetTechFile(shap~>cellView))
        MinLadderWidth=round2(((shapeH-stepH*(steps-1))/2)/mfgGrid)*mfgGrid
        firstPoint=list(xCoord(car(shape~>bBox)) yCoord(car(shape~>bBox))+MinLadderWidth)
        chopPoints=nil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 firstPoint)
        for(n 1 steps-1
                P1=list(xCoord(firstPoint)+stepW yCoord(firstPoint))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 P1)
                P2=list(xCoord(firstPoint)+stepW+stepH yCoord(firstPoint)+stepH)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 P2)
                firstPoint=P2
                 );end for
        lastPoint=list(xCoord(cadr(shape~>bBox)) yCoord(P2))
        chopPoints=append1(chopPoints lastPoint)
        );end if
        leChopShape(shape chopPoints nil nil 10)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矩形的shape,设置快捷键hiSetBindKey("Layout" "1" "RectChopToLadder(5 1)"),使用快捷键1或者在CIW ...

帅哥,借用了你的代码进行了一点点修改,另发了个帖子,感谢

两个造滑梯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69772-1-1.html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