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工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5-13):
大佬们,有个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问题:就是我这边有个npn管的m数是0.6,drc不满足这种管子,起码得是m≥1的才行。所以我这边想着把这两个管子合并发射极和基极。合并完之后跑lvs,会不识别合并的E和B,然后会多识别出别的net。

网友:
m为啥为0.6,不应该是整数吗

网友:
rule file 加上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试看看

网友:
m不是指个数嘛?还能是小数嘛,m=0.6在实际的芯片里怎么体现啊?

网友:
你这个版图合并的不对,你参考版图的艺术,里面有详细介绍,集电极应该分成3:1,分裂集电极

网友:
三极管没直接pdk 里面调用?  m必须为整数  就像没有0.6个人这说法

网友(2024-10-18):
PDK和design rule不是一套的。建议问问schematic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