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restore design后出现ERROR

楼主(2024-05-13):
大佬们,我save文件之后,重新打开innouvs后restore design出现如下图报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麻烦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之前 restore design的时候 加了-noTiming的optio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 restore design的时候 加了-noTiming的option吧?

你好,我是直接在gui界面点击restore design,然后选择文件名,似乎没有勾选-no timing的option(如下图所示),之前另一个工程按照这样的步骤也能恢复工程的布局布线等,但是这个工程就会报这样的错,并无法恢复原来的布局布线,这对我来说非常奇怪且费解。

楼主:
后来通过重新新建工程和mmmc.view,能够正常restor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