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大九天前仿时报错Invalid expression `\n'

楼主(2024-05-13):
下面是.spice文件,兄弟们有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 Description: simulation for 4mv2/test/schematic
.option search="/homes/ZZH/huadajiutian"
.inc "/home/ZZH/simulation/ZZH/4mv2_test_schematic_ALPS/4mv2_test_schematic.netlist"
.lib "/homes/ZZH/huadajiutian/MoS2.scs" mos
.param INPUT='0'
.temp 27
.option reltol=0.001
.option abstol=1e-12
.option absv=1e-06
.option gmin=1e-12
.option itl1=0
.option itl4=0
.option tnom=27
.option method=trap
.option scale=1
.option scalm=1
.option post
.option probe
.option postlvl=0
.option posttop=0
.option ingold=0
.dc INPUT oct  0 3
.end

网友A:
为啥要把一个变量名取成input 的系统保留名字  取个a b 之类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把一个变量名取成input 的系统保留名字  取个a b 之类的看看

试了之后他报了其他的错误,兄弟您看看知道这是为啥不

*test
****************************************
* Type     : hspice
* Tool     : AETHER-SE
* Date     : Mon May 13 14:11:42 2024
* User     : ZZH
* Top Design : 4mv2/test/schematic
****************************************

.GLOBAL

****************************************
* Library : 4mv2
* Cell    : test
* View    : schematic
****************************************

**TopDesStart
XM0 drain gate source MoS2FET lambda = 0 sigma = 0.006
VV0 VSS 0 DC 0
VV1 A 0 DC A
VV2 VDD 0 DC 3
**TopDes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之后他报了其他的错误,兄弟您看看知道这是为啥不

VV1 A 0 DC A  有个电压点名字是a  然后这个电压变量取a   那么多字母  为啥就是要取一样的  其中一个改名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V1 A 0 DC A  有个电压点名字是a  然后这个电压变量取a   那么多字母  为啥就是要取一样的  其中一个改名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直接aether  打开电路编辑 在里面画电路  然后点勾 有问题会爆出来  软件安装目录下 ctrl+f 搜索 tutorial  有个aether_ tutorial.tgz  有pdk和仿真教程  看这个比你乱试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