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十字架怎么来的呢

楼主(2024-05-13):
这个十字架看数据很方便,怎么弄出来呢

网友:
v h分别对应横着和竖着

网友:
鼠标在某处,H就能❀横线,V为纵线,(其实也就是波形显示界面菜单栏的 marker/create marker)

网友:
还可以M查看一个点,再加D查看和那个点的差距

网友:
A B可以测两个点的差值以及斜率

网友:
哈哈,好有爱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