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偏置电流基准的问题

楼主(2024-05-13):
请问这种电路的设计是先确定支路的电流,然后再根据(Vbe2-Vbe1)/I确定电阻的吗?

一般该电路的设计顺序应该如何确定呢?
这种电路跟wildar电流源是差不多的吗?

网友A:
widlar是个共源共栅电流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dlar是个共源共栅电流源吧

widlar共源共栅是为了匹配性更好一些,我感觉基本的结构应该都差不多,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