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问题

楼主(2024-05-13):
请问在LDO仿真时使用电流源做负载,为什么vout曲线是负压,但是静态工作点是正常的

网友:
电路最低的电位其实就是AVSS,应该是0电压,由于电流源的原因才导致负电压的出现,可以用电阻去代替,比如LDO输出为0.85V 想要10mA的输出,在输出挂一个85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不过出现负电压的时候,你的LDO可能没有在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