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dummy

楼主(2024-05-13):
请教一下各位,poly dummy aa dummy  和metal dummy, 除了rule里一些layer定义了不能添加dummy,工艺过程中还有哪些层次周边不能添加dummy,例如NW的四周不能添加poly dummy,

网友A:
自动添加dummy的脚本里边已经定义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添加dummy的脚本里边已经定义好了吧

我现在就在准备写这种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