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窗口无法拖动跟其余小窗口对调位置改变顺序

楼主(2024-05-13):
大佬们,这些小窗口无法相互间拖动更换左右顺序,是哪里设置到了吗?
(例如打开calibre窗口,本该出现在最后面,他不是,仿佛就是被固定在第二个,验证出来的结果窗口,也被固定在最左侧,应在是新打开的窗口自动往右侧延展吗,想把第二个和第三个小窗口对调一下都做不到)。

网友A:
去状态栏windowbutton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状态栏windowbutton设置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在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状态栏windowbutton设置

找到了,感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在调出来?

状态栏空白处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状态栏windowbutton设置

还有个问题,例如圈中的这个workspace栏和时间栏,怎么设置在状态栏的最右侧,目前这个状态是跟着我左侧小窗口的增减自动跟随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状态栏空白处右键

可能是我们linux版本不一样?我敲右键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状态栏windowbutton设置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这个workspace栏和时间栏,怎么让它设置成类似有右对其,让它靠最右边,位置始终不动。
现在的状态是它紧跟着我左侧的layout小窗口,我关闭一个窗口他就自动跟着往左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有一个问题,这个workspace栏和时间栏,怎么让它设置成类似有右对其,让它靠最右边,位置始终不动 ...

鼠标放上面,右键→Lock To Panel勾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感谢大佬~

你用的Linux版本是Centos还是Redh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Linux版本是Centos还是Redhat?

不知道,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放上面,右键→Lock To Panel勾上

没有这个选项,状态栏右键倒是有一个Lock Panel,但我试了这个,只是把状态栏固定住,跟那个小窗口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咋看的

lsb_release -a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选项,状态栏右键倒是有一个Lock Panel,但我试了这个,只是把状态栏固定住,跟那个小窗口没关系 ...

用的系统不一样吧,我的是cen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