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12g 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13):
it is not allowed to use OD RPO resistor or NW resistor connected to PAD

按照字面意思是电阻不能直接接到PAD?但是觉得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才对,请问大家有遇到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有源区电阻和阱电阻不直接接PAD,可以换poly 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区电阻和阱电阻不直接接PAD,可以换poly 电阻

你好,这种情况是只能换电阻吗?因为是一些底层的模块,动起来有点麻烦,而且对于电阻不能接地也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这种情况是只能换电阻吗?因为是一些底层的模块,动起来有点麻烦,而且对于电阻不能接地也不是很理 ...

再追问下,好像这个规则全称是t is not allowed to use OD RPO resistor or NW resistor connected to PAD ,这两种都不可以,感觉这也太奇怪了,这两种电阻都是很常用的。换成poly也行

网友:
阱电阻连接PAD有latch或者漏电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