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导入L-edit导出的GDS文件,出问题

楼主(2024-05-13):
大佬们,我想把L-edit的输出的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中,但是出现了一些错误,没有技术库,帮看看怎么解决了

网友:
没有技术库  可以试试 techfile

网友A:
gds如果没问题,导入的时候选择layermap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如果没问题,导入的时候选择layermap文件试试

哦,谢谢,但这个layer.map文件实在PDK文件才有的吗,因为我用的L-edit导出的GDS文件,没工艺文件,是否需要对应工艺的m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但这个layer.map文件实在PDK文件才有的吗,因为我用的L-edit导出的GDS文件,没工艺文件,是否需 ...

对的,PDK里面一般会有这个文件的,仔细找找

网友B:
GDS应该是有问题的,没有tech lib一般不会报出GDSII文件不是GDSII格式的错误,你看一下L-edit导出文件时是不是格式选了其他格式,比如CIF什么的。当然,最好你的Virtuoso里面的库能attach到合适的tech lib去,不然导入了也只能看到一堆黄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应该是有问题的,没有tech lib一般不会报出GDSII文件不是GDSII格式的错误,你看一下L-edit导出文件时是 ...

用Virtuoso画一个图,导出的GDS文件可以再导入Virtuoso中,没问题的,
我把这个GDS文件导入L-edit也没问题,但再从L-edit保存成TDB,再经L-edit导出GDS文件,就导不进Virtuoso了
我也考虑是GDS的问题了
L-edit导出的GDS界面是这样的,一直这样按照默认设置输出GDS文件,是不是导出的GDS文件选项设置的不对,或着是我的格点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应该是有问题的,没有tech lib一般不会报出GDSII文件不是GDSII格式的错误,你看一下L-edit导出文件时是 ...

大佬说的没问题,是GDS的问题,公司文件在系统中加密的,在服务器里导出来进入L-edit再导出就被加密了,再导入服务器没有解密,所以识别不了GDS类型,解密后就可以把GDS导入virtuoso中了

网友C:
你用ledit导入virtuoso的时候,有没有链接库文件?或者是你那个layermap是自己写的还是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ledit导入virtuoso的时候,有没有链接库文件?或者是你那个layermap是自己写的还是调用的? ...

好像连接了自带的一个库文件,layermap没选,关键是把在L-edit中导出的GDS文件的GDS号定义好,直接导如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连接了自带的一个库文件,layermap没选,关键是把在L-edit中导出的GDS文件的GDS号定义好,直接导如就 ...

好的,谢谢,因为我后续也准备这么搞,但是tf相关的应该都是我自己写,我还以为可以直接识别呢。

网友D(2024-07-12):
大佬请问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怎么解决的

就按照流程导入的就可以了,我报这个无法识别的错误是因为加密导致的,解密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按照流程导入的就可以了,我报这个无法识别的错误是因为加密导致的,解密后就没问题了 ...

那我应该怎么解密?

楼主(2024-08-23):
引用 网友D:
那我应该怎么解密?

噢噢,不是的  我这个加密是公司软件加密的   需要公司解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