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电路 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求大佬讲解

楼主(2024-05-13):
(图片)

网友A:
看重要的三个点嘛,G S D,栅源短接属于二极管形式连接,这就是mos来做二极管构成esd防护电路

网友:
走寄生体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重要的三个点嘛,G S D,栅源短接属于二极管形式连接,这就是mos来做二极管构成esd防护电路 ...

第二张图,如果pad为负 ESD是走下面nmos的寄生二极管吗 这个寄生是指d到衬底吗,版图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