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全桥结构仿真 自举电容不能储存电荷 电感谐振

楼主(2024-05-13):
在DC/DC 全桥结构中,
理想过程:
在第一次上电中,M1由于控制信号由于VBST1未充电,未打开。
M4打开,将B点电位拉低至0,此时自举电容C2被充电,VBST2电位上升至VCC
在下一个loop中,M2,M3打开,A点拉低至0,自举电容电容C1被充电。
。。。以此往复,正常工作

仿真过程出现问题:
A点B点信号出现振荡,在第一次上电中,M4打开,C2处于到导通状态,不能储存电荷。导致B点电压基本拉高至VCC。
在下一个loop中A点电位拉高至VCC,自举电容不能充电,整个系统一直不能工作,以此往复

请问各位大佬指明个方向,在DC/DC全桥结构仿真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振荡?有哪些可能的原因或者方向可以解决?

PS:补充猜测 在VDD上电过程中,对地回路VDD-M1-M3—GND,和VDD-M2-M4—GND. M1-4抗压分压,使得A点B点的电压为1/2 VDD, 在M4突然打开时,B点电位理想中拉低至0V,电感两端电压突变,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了振荡

网友A:
B点电压能被拉到VCC?这不是说明有个比M4还低阻的通路到VCC吗,仔细看看电流波形,不应该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点电压能被拉到VCC?这不是说明有个比M4还低阻的通路到VCC吗,仔细看看电流波形,不应该会这样。 ...

B点被拉到了VCC。原本应该是自举电容C2充电,但是C2现在不能储存电荷了,其两端的压降基本等于0 .

我的理解是,高频振荡,自举电容C2导通了。所以B的电压从VDD-C2-B点这个回路被拉到了VCC。

通过电流看到的回路时VCC-二极管-C2-M4-GND,上图红色路径所示

网友:
你这个电路怎么看都不对,能工作吗

楼主:
此贴中止,看到的红色通路实际上是电容自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