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FI EMIR 分析结果只有IR Drop 没有EM 信息

楼主(2024-05-13):
Voltus-FI EMIR 分析结果只有 IR Drop 没有EM 信息, 实在是不知道哪步出问题了,有做过的大佬请教一下吗,重谢!!!

DSPF文件是通过calibre-Quantus生成的,检查了下格式没有问题

具体的EMIR配置如下

楼主:
解决了,是techfile里面没有包含EM信息,需要自己生成一个带EM model的tech f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techfile里面没有包含EM信息,需要自己生成一个带EM model的tech file

请问是如何生成带EM model的tech file?我这边跑下来EM也没跑通,ict文件确实没有em_model数据,需要问foundry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如何生成带EM model的tech file?我这边跑下来EM也没跑通,ict文件确实没有em_model数据,需要问fo ...

你找找有没有ircx文件, 用ircxtoict tool 可以转换成带em_model的ict 文件

网友(2025-04-30):
请问这个ircx文件是个什么类型的文件一般存在哪个目录下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