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结果波特图相位从0°开始,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4-05-13):
如题,仿真运放的稳定性,发现stb仿真结果波特图相位从0°开始,相位裕度还是在80°左右,瞬态也没有震荡。这是什么原因还是仿真器问题呢?有碰到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如果仿真结果正确的话,相位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你的断点位置和仿真激励有关系。
总体来讲问题不大

网友B:
悄咪咪问,从0开始不正常么,你这个可能过阻尼了,太慢,不震荡

网友C:
是从0开始往上涨最后再掉到80吗?我也遇到过这种,不知道什么情况,但看瞬态响应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仿真结果正确的话,相位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你的断点位置和仿真激励有关系。
总体来讲问题不大 ...

就是负反馈buffer,断点在负端和输出之间。担心从0°开始,是不是意味着正反馈了?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从0开始往上涨最后再掉到80吗?我也遇到过这种,不知道什么情况,但看瞬态响应是稳定的。 ...

是的,看起来奇奇怪怪。担心从0°开始,是不是意味着正反馈了。请问有没有测试结果呢,是正常的吗?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悄咪咪问,从0开始不正常么,你这个可能过阻尼了,太慢,不震荡

担心从0°开始,是不是意味着正反馈了。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起来奇奇怪怪。担心从0°开始,是不是意味着正反馈了。请问有没有测试结果呢,是正常的吗?

感 ...

没有测试结果,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只是在低频的时候不一样,但是在中频段相位涨上去以后看着和正常的case又一样,最后也是按照0来算相位裕度的,就好像是低频段以90°做了上下镜像一样。

网友(2024-09-30):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D:
原点为0°,而不是常见的180°。此时,系统不是最小相位系统,系统的稳定性需要抛开bode plot,求助于奈奎斯特稳定判据。
仅原点处为0°,一般来说是稳定的,绕(-1,0)点足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点为0°,而不是常见的180°。此时,系统不是最小相位系统,系统的稳定性需要抛开bode plot,求助于奈奎 ...

楼主有没有经验,这种造成不是最小相位系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比如是电路的哪个细节或者结构造成的, 最小相位系统和非最小相位系统直观的主要差别是啥?

网友E(2024-12-19):
你是不是在负载的地方还接了个iprobe

网友F(2025-05-26):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在负载的地方还接了个iprobe

还真是有影响,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不过我是跑到很多个corner,有几个corner变的没啥问题了
还有几个corner就基本上不变

网友G(2025-10-23):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有影响,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不过我是跑到很多个corner,有几个corner变的没啥问题了
还有几个corner ...

请问最后有解决吗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一些Corner正常的从180降低
一些Corner从0变高再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最后有解决吗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一些Corner正常的从180降低

还是不知道根因,你这个问题我也偶尔会遇到,一般都会去跑个tran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