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 版图LVS错误请求大佬解答下!!!!!!!

楼主(2024-05-13):
下面是错误地方,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器件multiplier为10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串并联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并联接反了

应该没有吧,我底层跑LVS没有问题,然后在上一层LVS就报这么多错误,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B:
应该是器件的问题  导致连线报错  把多余的器件屏蔽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器件的问题  导致连线报错  把多余的器件屏蔽掉试试

我这个就是一个反相器,只是multiplier为10,意思好像有10给pmos管并联,请问这种要怎么屏蔽??

网友C:
电路和版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D:
看你用的管子是pch,但报出的错误有DNW,感觉是你包的环包含有DNW层,这种pch管包个普通的N_ring加一层NW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的管子是pch,但报出的错误有DNW,感觉是你包的环包含有DNW层,这种pch管包个普通的N_ring加一层NW就 ...

他这个DNW,是我用nch_dnw这个管子自己带的有影响吗,能直接删吗?其他地方我看了就没有这个DNW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这个DNW,是我用nch_dnw这个管子自己带的有影响吗,能直接删吗?其他地方我看了就没有这个DNW了
...

之前没细看,第一张图报错的意思是你版图有NCH_DNW这个管子,但电路没有,所有匹配不上。你先排查一下电路和版图的管子类型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细看,第一张图报错的意思是你版图有NCH_DNW这个管子,但电路没有,所有匹配不上。你先排查一下电 ...

我看了下,这个管子是匹配的,只是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p管用pch,n管用nch_dnw。顺便下面是我画版图不知道对不对,有个multiplier为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和版图发出来看看

版图电路,电路图是一个项目里拉出来的,版图自己新手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管子是匹配的,只是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p管用pch,n管用nch_dnw。顺便下面是我画版图不知道 ...

这里有问题,你这电路是自己搭的?重新调一次管子check and sav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问题,你这电路是自己搭的?重新调一次管子check and save一下

请问这里问题出在哪,是这不能用这个nch_dnw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图电路,电路图是一个项目里拉出来的,版图自己新手画的

前面是管子没对应,电路连接有问题,
下面是电阻阻值不匹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问题出在哪,是这不能用这个nch_dnw吗?

这里虽然显示用的是NCH_DNW管子,实际上导出的cdl里用的是nch的管子。你再调一次这个管子或者把两个都调出来应该就能看出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虽然显示用的是NCH_DNW管子,实际上导出的cdl里用的是nch的管子。你再调一次这个管子或者把两个都调 ...

好的,谢谢啦!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画完版图后提取参数时这个电感怎么提出来做后仿,我用calibre PEX按常规设置提不出来电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要设置什么才能提吗?

网友(2024-06-21):
我感觉你inv画的不对,所有n管都能源漏合并压小面积的,我画到现在dnw结构都是pnp的,你现在是单环,我感觉你可能需要看下disign rule,里头有图示。提电感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问同事或者没事干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