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提取spice网表跑后仿出问题

楼主(2024-05-13):
用xRC提取后仿寄生参数时,输出可以选择spectre或者spice,对比二者的输出netlist发现,当涉及到电阻时,spice格式的netlist会少"r=",导致用该网表跑后仿真时

会一直报错。
想请教一下,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pex设置

pex设置

输出结果对比

输出结果对比

网友A:
spectre和HSpice格式是不一样的,但我没太明白,为什么非要一样呢,hspice工具不能识别这个网表吗

网友:
看你的仿真model支持哪一种格式的网表,这个工艺厂都有推荐使用的。你用错1model对2网表报错不是应该的吗?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在pex options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和HSpice格式是不一样的,但我没太明白,为什么非要一样呢,hspice工具不能识别这个网表吗 ...

识别不了,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