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提取spice网表跑后仿出问题

楼主(2024-05-13):
用xRC提取后仿寄生参数时,输出可以选择spectre或者spice,对比二者的输出netlist发现,当涉及到电阻时,spice格式的netlist会少"r=",导致用该网表跑后仿真时会一直报错。
想请教一下,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pex设置

pex设置

网友:
用的什么仿真器运行spice网表的,把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左图第9行是一个叫noxref_123的subckt的定义,下面都在例化这个subckt,它们的端口和参数都要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