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inputs里面netlist (.src.net文件)生成有问题

楼主(2024-05-13):
我导入了一个数字标准单元库,用skill语句修改了原理图里面的CDF和管子尺寸对应不上的问题。但是在过LVS的时候,会报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的错误,只要打开原理图check and save一下,lvs就可以重新跑了,但是标准单元库那么多器件,没办法每一个打开一遍原理图check and save,而且我找了个skill语句将library里面的schematic都check and save 了一遍,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用,还是需要手动打开原理图check and save

325 Bytes, 下载次数: 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这是save全部原理图的skill语句

网友A:
schematic 菜单 check --> Hierarchy  就可以完成所有自顶向下的check save,搞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ematic 菜单 check --> Hierarchy  就可以完成所有自顶向下的check save,搞那么复杂 ...

我的原理图每个都是独立的,每个原理图里面都是只有管子,没有调用其他原件的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