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求助

楼主(2024-05-13):
不知道为什么,在验证LVS的时候报了这样的错,除了此处连线。其他的很多连线也都是这样的错:

Discrepancy #2 in CCM

Net 68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68 ---

(_smn13b)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in1: REG_OUT<20>                                          ** REG_OUT<20> **
  in2: REG_OUT<35>                                          ** REG_OUT<35> **
  in3: 68                                                   ** no similar net **
  in4: 14                                                   ** no similar net **
  in5: REG_OUT<12>                                          ** REG_OUT<12> **
  in6: REG_OUT<36>                                          ** REG_OUT<36> **
  in7: REG_OUT<9>                                           ** REG_OUT<9> **
  in8: REG_OUT<35>                                          ** REG_OUT<35> **
  in9: REG_OUT<7>                                           ** REG_OUT<7> **
  in10: REG_OUT<15>                                         ** REG_OUT<15> **
  in11: 63                                                  ** no similar net **
  in12: REG_OUT<0>                                          ** REG_OUT<0> **
  in13: CONNECT                                             ** CONNECT **
  out1: VSSA                                                ** VSSA **
  out2: IOUT                                                ** IOUT **

Devices:
  X5/M0(14.100,-56.000)  MN(N33)
  X6/X1/X1/M0(20.100,-60.200)  MN(N33)
  X6/X0/X1/M0(20.100,-63.400)  MN(N33)
  X8/X1/X1/X1/M0(20.100,-66.600)  MN(N33)
  X8/X1/X0/X1/M0(20.100,-69.800)  MN(N33)
  X8/X0/X1/X1/M0(20.100,-73.000)  MN(N33)
  X8/X0/X0/X1/M0(20.100,-76.200)  MN(N33)
  X7/X1/X1/X1/M0(20.100,-79.400)  MN(N33)
  X7/X1/X0/X1/M0(20.100,-82.600)  MN(N33)
  X7/X0/X1/X1/M0(20.100,-85.800)  MN(N33)
  X7/X0/X0/X1/M0(20.100,-89.000)  MN(N33)
  X4/M0(14.100,-91.200)  MN(N33)
  X10/M0(19.900,-95.400)  MN(N33)

版图中的连接

版图中的连接

原理图连接

原理图连接

楼主:
错误都是no similar net

网友:
你先瞅一眼器件有没有都匹配上啊

网友A:
电路图的信息量太少了

楼主:
在跑LVS的时候,这个好像是识别不到连线,该打孔的地方也都打了,不知道为什么

原理图

原理图

版图和LVS

版图和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的信息量太少了

下面发出来了,佬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发出来了,佬帮忙看看

从你的电路图上看,用的mos器件都是nmos,而且每个管子的B端都是独立的,而版图中的B端,从图中看应该是共用的,这样管子应该无法识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发出来了,佬帮忙看看

仔细看看mos管的B端连接在那个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电路图上看,用的mos器件都是nmos,而且每个管子的B端都是独立的,而版图中的B端,从图中看应该是 ...

我的具体连接是这样的,上面部分的body是和source连接的,只有下面四个nmos的body和gate依次相连,那这样的话上面部分的nmos连接也会报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具体连接是这样的,上面部分的body是和source连接的,只有下面四个nmos的body和gate依次相连,那这样 ...

M52这一路版图你是怎么绘制的?找出版图中S D G B 是否与电路中的S D G B一致

我的具体连接是这样的,上面部分的body是和source连接的,你搞清楚这样接对吗?这个器件的剖面图你画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具体连接是这样的,上面部分的body是和source连接的,只有下面四个nmos的body和gate依次相连,那这样 ...

我的具体连接是这样的,上面部分的body是和source连接的:这样的话每个管子必须是隔离型NMOS,你做了今年电路,感觉你是个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2这一路版图你是怎么绘制的?找出版图中S D G B 是否与电路中的S D G B一致

我的具体连接是这样的,上 ...

source和drain分别和上下相连,然后body未引出,gate和Reg_out<23>的pin相连,那也就是说body要单独引出然后再和source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具体连接是这样的,上面部分的body是和source连接的:这样的话每个管子必须是隔离型NMOS,你做了今年 ...

本科生刚接触版图

网友B:
NMOS如果不是全隔离的管子的话,所有的body都是接一起的,即使没有金属连接,也会通过psub软连接在一起。所以你要么把版图上的NMOS都换成全隔离的管子,电路上应该也换成相应的symbol;要么把电路上所有NMOS的body都接到VSSA。然后建议你无论做电路还是做版图都先了解一下器件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如果不是全隔离的管子的话,所有的body都是接一起的,即使没有金属连接,也会通过psub软连接在一起。所 ...

好的,谢谢您,请问smic13mmrf的库里有全隔离的nmo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请问smic13mmrf的库里有全隔离的nmos吗?

这个要你自己去库里面查看了,如果你的工艺是bicmos或者bcd工艺那应该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你自己去库里面查看了,如果你的工艺是bicmos或者bcd工艺那应该会有
...

好的好的,谢谢您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