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仿真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05-14):
在做sigma delta ADC仿真时,将比较器结果导出到matlab里面做FFT变换,计算ENOB=10.7,如下图,感觉一切顺利。但是

但是cadence中输出波形很离谱,输入是正弦波,结果如下图:

然后在specturm中对比较器结果做FFT,用Hanning窗计算,得到结果依然很差。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呀?是matlab代码问题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比较器输出不该是电源轨到地的方波吗,没有看到你的电路很难讲是不是你的电路有问题。matlab应该和cadence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用的算法是一样的。
结论很难下,但我觉得大概率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delta sigma 输出有高频分量,波形差很正常,算enob要指定带宽。matlab你用现成的脚本,它帮你处理了,cadence要自己设。 我建议自己写matlab脚本,了解下原理,而不是用现成的脚本。

网友:
慢慢来,一步一步搞清楚,原理,然后仿真来验证。没有分析过程,只看结果肯定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