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和C对信号线具体的影响是什么安?

楼主(2024-05-14):
R我比较能理解,就是相当于多加了一个电阻,会起到电流减小的影响,对于波形来说会有变低或者沿滞后的影响吗?电容的话,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到衬底的电容,对信号来说影响具体算什么呢?

网友A:
信号线的RC网络和后级cell的输入电容连在一起,共同构成驱动这根信号线的cell的负载,会影响信号波形和到达后级cell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的RC网络和后级cell的输入电容连在一起,共同构成驱动这根信号线的cell的负载,会影响信号波形和到达 ...

确实信号线的RC都是一定都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但是有的信号线在电路设计者眼中是更在乎R带来的影响而不在乎C,我就想知道这两种的区别在哪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信号线的RC都是一定都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但是有的信号线在电路设计者眼中是更在乎R带来的影响而 ...

你可以理解一个是信号到达后的强弱,一个是信号到达的前后。designer当然更在意强弱、大小,这关乎器件能否正常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信号线的RC都是一定都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但是有的信号线在电路设计者眼中是更在乎R带来的影响而 ...

我觉得,设计者更关注信号线中R或C某一项,一是取决于电路工作场景,传输的信号频率要求不高,那么可能寄生电容C就不重要,频率高的话,C就影响很大;二是实际电路生产中,可能R或C某项本身就偏大,带来更大的影响,比如信号线做宽了,那么横截面积变大,电阻就小,但电容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