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提示我找不到label,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4-05-14):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助求助

网友:
版图上pin或者label没打好,或者EMX仿真设置有问题

网友:
基本是proc文件的问题 前提是你仿真环境名字写对了

网友(2025-05-26):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5-12-09):
https://bbs.eetop.cn/thread-939665-1-1.html
大概率是proc文件没有定义这一层,可以直接用Drawing来打pin试试

网友:
要么就是这个label没有贴近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