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 2D training 和1D training 的区别

楼主(2024-05-14):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释下,DDR 2D training 和1D  training 的区别? synopsys的firmware training 文档中的介绍晦涩难懂,也没讲清楚2D training具体在做什么

网友(2024-08-28):
不是大佬,就我的理解,1D的training只是在固定的vref条件下去调整数据的延时,找到一个可以正确读写的时间窗口,但是初始的vref设置的并不一定是在信号眼睛的中间位置,所以这样训练出来的时间窗口不一定的最大的。而2D training既在延时上进行训练,还在verf上进行训练,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数字眼图。通过训练得到的时间窗口,和参考电压vref窗口,将delay值和vref值都设置在窗口中点,就可以在较为理想的位置对数据信号进行采样,保证采样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
1D training 通常是校准timing,比如读对齐,写对齐
2D training 是同时校准timing和voltage,获得最好的eye diagram